山寨电磁炉维修一例

楼主(2013-05-05):
这个电磁炉呢,也不算是山寨,也就是小厂出品!那天修了后想分享一下,一时之间不知放哪个版块!
后来想想,这东西的原理还是跟电源有点像的,翻看了下电源版块的,之前也有很多人在这里发。

说起这个电磁炉呢,是自家用的,有天一按电源,就听到啪的一声响,就再也没反应了!
估计里面管子应该废了!

拆开后的样子,牌子不拍了!

检查发现,保险烧了,整流桥短路,IGBT管也短路了!
原因估计是管子先短,整流桥过流了也短,进而烧保险!
保险是直接炸断那种!

H15T120这管子还真不好找,找到的都是拆机的!整流桥这个刚好家里有两个!保险自然了一大把!

这个整流桥是上次修电源的时候买的备品,跟这个坏的不一样,正负脚反了,不管了,直接上!
IGBT管是在TB上拍的,拍的时候是H15T120,发过来的是H20T120,电流大了点,也不影响!

这次烧的是管子这一块的,待机那边的没问题,18V的都正常!
所以检查了一下管子这一块的电阻电容,也没发现什么问题,装上先!
保险嘛,只有10A的,原来的是8A的,差不啦!

于是乎,上电!
整了壶水上去,行了!

这个是换下来的东西,保险已经不成形了!
其实这个电磁炉算是最好修的了,之前也没修过,这次光IGBT管就买了十八块钱,都是拆机的。
不过相对买个新的还是挺划算的!

第一次修电磁炉,也算是运气好吧!主要是里面的电路跟电源比较相像!

网友:
呵,运气不错,边上的取样电路什么的都没烧

网友:
楼主多才多艺啊,会修这么多东西

网友:
当你修到个电磁炉是单片机坏了就头痛了!都不知道哪有的找!

网友:
顶梁柱啊家里的,以后冰箱洗衣机统统归你售后~!

网友:
真牛,什么都能修,,知识就要这样,举一反三,以后啥都可能修修整整了

网友:
我家的电磁炉,保护了,该怎么办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保险丝可以安倍数值大取代小的吗 这样是不是更加安全

以大的来取代小的,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,里面的东西可能烧了,保险都还没来得及熔断;用比原来小的呢,容易过载熔断,最安全的做法是跟原来的一样!

网友:
我家的前不久也坏了 是美的的  就烧了功率管 保险 还有18V的稳压管 换上就OK

网友B:
默默的问下整流的桥正负极。反了,那你是不是装的时候,反着装的啊。本人小鸟。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默默的问下整流的桥正负极。反了,那你是不是装的时候,反着装的啊。本人小鸟。谢谢

是反过来装的,多涂点硅胶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默默的问下整流的桥正负极。反了,那你是不是装的时候,反着装的啊。本人小鸟。谢谢

哦谢谢。有学习了

网友:
咋还弄出来电磁炉了呢,还是山寨的

网友C:
楼主还真是好运气,我第一次修的美X电磁炉也是烧了了保险和IGBT管,测电阻、电容没什么问题,换新的芯片、保险上去,通电即烧了,连整流桥也烧,我朋友告诉我可能是主控芯片坏了,这芯片是MCPU和339功能二合一的,当地并没得卖、再修下去有点肉痛,于是直接上块通用板搞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还真是好运气,我第一次修的美X电磁炉也是烧了了保险和IGBT管,测电阻、电容没什么问题,换新的芯片、保 ...

通用板是个好东西,也不贵,我这次买的东西加运费差不多可以买一块了!

网友:
怎么只有两个大电容(标准是3个大电容)
这种电容跟一般的也不同。

网友:
偶这有一个电磁炉,MCU5V正常,晶振换新,复位电压5V有,就是不开机,怀疑MCU坏了,没折,奴知道哪位可以给个MCU换

网友D:
lIGBT管就买了十八块钱,几支?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lIGBT管就买了十八块钱,几支?....

三支,还是拆机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