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5-05):
有个17寸的组装液晶显示器,不定时黑屏,之前是灯管打火把灯管换了,用了一天没事。第二天一开机没多久就黑屏了,电源还通电,后来还是不定时黑屏,故障在哪里查了好几天了。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吧!!!换个高压条试试!

网友:
将这套板子接其他17 19的屏测试

网友:
黑屏还是暗屏 你要分清楚啊,黑屏也可能是电源电路的问题 大多数都是主板啦 暗屏 就不用多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