购买BGA应注意什么

楼主(2013-05-05):
我想问一下购买BGA时要看几个方面  又不让自己带板子现场测试  还有就是平时维修中示波器与BGA先买那个

网友(点评):
快来买迅维的吧。。还犹豫什么???

网友:
bga一般都是看是几温区的,一般个人用的都是三温区左右的,然后看它适应的尺寸大小,适应尺寸越大越好,还有看它的功率,一般功率大点的会好一点,然后看发热部件是什么材料做的,然后看能储存的曲线,越多越好,或者选择触摸屏的也可以,根据需要选择,有内部图的最好看一下,布线规范的好一点,然后看部件图,名牌的部件会好一点,选择BGA主要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,示波器与BGA最好都要备的

网友:
谢谢回答但是他不让现场测试  不放心

网友A:
楼主能表达的清楚一点么,请问你帖中说的“他不让现场测试”是谁呢?没明白你想表达什么

网友:
购买迅维的BGA,随便你怎么测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能表达的清楚一点么,请问你帖中说的“他不让现场测试”是谁呢?没明白你想表达什么

不是迅维的BGA 是一个小厂子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能表达的清楚一点么,请问你帖中说的“他不让现场测试”是谁呢?没明白你想表达什么

迅维的260多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迅维的260多少钱

你好,有关于我们迅维BGA实地学员都是最优惠的,肯定比你在外面买的划算质量又有保证。可以论坛短消息或者加QQ364561888了解详情哦

网友C:
连试都不让试,你还敢买,也不怕钱打了水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连试都不让试,你还敢买,也不怕钱打了水漂。

不是不让试  是不让自己带板试  只能用他的板试  所以我才有疑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不让试  是不让自己带板试  只能用他的板试  所以我才有疑问的

那就更说明问题了,他的板肯定是有铅板,好做的桥,如果只是DB、EB的南桥,用土炮或风枪都可以焊好,还用BGA啊。

网友(2013-06-27):
360t我做梦都梦见过

网友(2013-10-26):
示波器一定要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