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华硕P5G41T-M LX主板维修!

楼主(2013-05-05):
刚来时候客户说点不亮,我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可以正常点亮,于是撩一边了,一会挂上硬盘进系统测试呢,居然点不亮了,奇怪,郁闷,测量电压都有,就是跑码到98 d5 d6 定住不走了,刷BIOS不行,压着北桥不行,内存好好插插拔拔还不可以,内存CPU 都是好的,上论坛搜搜有么一样案例,请高手指导!本人新手,郁闷之中修华硕板子,急急急!

网友:
第一次不插硬盘可以点亮,第二次插硬盘点不亮,首先你应再拔掉硬盘再点一次,是否仍能点亮?以确认是否硬盘坏菜

网友:
换CPU 昨天修好一个华硕 P5KPL

网友:
上论坛上有人说分压电阻的事情,此版现在围绕着内存这一块,找到分压电阻,有一块坏的华硕板子三代的,供电芯片与此版一样,俩板子作比较,换上分压电阻后,现在跑码开机do--98--9b--cc--40--45定住不走了,换一条新的内存,一样,维修陷入僵局,希望兵哥出马指导维修思路!急急急!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看见就头大,难修~!搞不定就换板吧,我这堆了号几块了~!

网友:
从内存处着手:第一脚ref,时钟,还有排阻供电。

网友:
从内存着手看是否内存平率不对在考虑CPU座有没问题,换个CPU    CPU的二级缓存出问题也会引起这种问题

网友:
此版还给客户了,不修了,修不了

网友:
822电阻查一下,看有没有变值

网友:
没有变值,此版已经放弃了,太难修了

网友:
华硕类似的故障建议楼主把主板上的822排阻都涂上焊膏再一个个用风枪吹下,说不定会有惊喜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