绝对经典,广达SW9短线掉电

楼主(2013-05-06):
机型:海尔T6 板号 广达SW9
故障:待机正常,按开关触发后电流上去0.4-0.5-0.6后又掉下去,如此反复,测电流上去的时候电压均产生,连CPU电压都有
什么原因呢,难道是NEC大电容?错了,我白干了NEC大电容,一搜才知道这几乎是个通病吧,广达SW9爱在这一块断线,上次修的一块是S5_ON +15VALW断线,而今次是MANON的+15VALW断线,导至+5VPCU不能正常转换关键电压+5V,实际测量PR171一头打阻值是为“1”,一定是断线了,这+15VALW的线特别脆弱,大老远从PR145处飞线触决后有显示了,进系统发现触控板失灵,USB不能用,实测USB供电仅为2点几伏,肯定是不正常的了,再查,发现PR145电阻变质阻值变大,PQ11应该为15V导通将+5VPCU转换成+5VSUS为USB,触换板等外接供电,更换电阻后+5VSUS输出5V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会引起掉电哦,根本不检测这个电压的pg啊,cpu电压都出来咯。

网友A:
+5V没有,CPU电压的控制芯片条件不满足,怎么会有CPU电压呢?

网友:
5VPCU降低是把整个系统5V拖低    有可能会掉电

网友:
如图 SW9 CPU VRM用的是3212,而3212用的是5VPCU待电压 所以楼主说的有CPU电压出来是合理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+5V没有,CPU电压的控制芯片条件不满足,怎么会有CPU电压呢?

此CPU芯片用的是+5PCU 所以+5V不正常 出CPU电压是合理的。

网友:
+5V不正常,而需要用这个用电压作条件的芯片不能正常工作,所以掉电是正常的啊,记得此板PR171此处断线在论坛上有几个案例了。

网友:
此种故障我上个月有修到过。是转换管挂了

网友:
这板看到NEC的大电容就想干掉它。呵!

网友(2013-06-12):
今天修此板PR168出没+15ALWY,也是断线了。故障开机掉电,重启。

网友:
不错 通病 记住啦 下次遇到 秒杀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