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显卡 显存还是其他问题

楼主(2013-05-06):
内接无显  外接花屏

网友(点评):
N如果是N卡用MATS跑一下看看 显存报错不报错

网友:
显卡加焊无效

网友:
内存换了吗

网友:
显存的可能性高点!!曾经一个SL410的显存出问题了就是这种情况!重植了一下好了!

网友:
内存换了  BIOS 换过

网友:
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啊

网友:
是8400之类的吗?? 看起来显卡问题居多

网友:
个人觉得先重做显卡.

网友:
感觉是显卡问题,接外接看看

网友:
换显卡好了

网友:
一样一样搞嘛,

网友:
如果是外接花 内接很正常 换个显卡吧

网友:
肯定是显卡坏了  显存坏 不是这种花

网友:
内接无显示  上面的图是外接显示的图

网友:
个人感学像显存问题

网友:
显卡已经重做  还是那个问题

网友:
电脑什么牌子,什么型号?显卡型号?

网友:
华硕  A40J   显卡  216-0809000

网友:
花屏,接外接排除显卡问题先

网友:
看一下显存的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这也太花了吧换显卡吧

网友:
再上几个图

网友:
集显还是独显?

网友:
看图好像是显存有问题

网友:
显存还在快递途中到了试一下

网友:
我今天弄台TLC的也是外接出现花屏,显卡重做两次,显存也重做了!现在就差要决定换不换显卡了!

网友:
是什么卡子啊?假焊到位了吗。如果感觉假焊的没有问题,那就假焊下显存。

网友:
216-0809000这是ATI的 估计是显存的问题 ATI的显卡不容易不问题

网友:
看起来这个样子觉得像是显卡坏了 显存应该是格子的那种花

网友:
我的经验是,有规律的花,是显存,无规律的是显卡

网友:
显存 占比例大

网友:
换一张新的显卡试一下,显卡问题居多

网友:
显卡 显存 已经换过 故障毛病还是一样 难搞了

网友:
显卡坏的可能大

网友:
显存着咯。。。。。我这有一师傅 修这种不是一次两次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