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mwe1230f 无法开机

楼主(2013-05-06):
飞利浦mwe1230f 无法开机 主板上的EH18A D极为1.2V 电压偏低,更换后为2.4V。但还是开机无反应,主芯片驱动板MCU是NT68671UFG有点发烫,程序芯片是PM25LV020 不知道该咋修?希望大师指点
芯片

网友:
有木有测过开关上有木有3.3v,按键板有木有问题

网友:
电压偏低?主芯片驱动板MCU是NT68671UFG有点发烫? 主芯片坏了!

网友:
都应该是 3.3v左右 才开启才对 mcu有点烫 也很正常

网友:
换个板了 轻松加愉快

网友:
这个按键坏的多

网友:
EH18A是1.8V稳压芯片,1脚接地、2脚输出1.8V、3脚输入3.3V。你换了有2.4V应该不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