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3NW维修

楼主(2013-05-06):
  昨天一个修家电的朋友拿过来一台三星943NW,说是花屏,我接上电源,插上VGA,果然花的不是一般的厉害,就让他放这儿,心想,这种7‘8成是屏有问题吧!中午没事的时候,把屏拆开看了一下,电源板没有明显的电容问题,于是上电量了一下各点的电压,发现15V供电只有13V,于是把15V供电的几个滤波电容全部先换掉,再把屏线拔下来,用酒精棉细细擦了一下,再装好上电,居然好了,不花了,到今天发贴一直都在烤机,无问题,打电话叫朋友来拿货,头一回在迅维网发贴,请各位维修行业的前辈们多多指教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  再来一例
  接到一个中学同学打来的电话,说是前几天打雷,现在电脑开起来,液晶屏不亮了,我就想着,这应该是打雷把保险打坏了吧,拿过来拆机,发现保险正常,全桥也正常,大电容也正常,可就是没有12V 5V输出,
问题还是出在高压部分,果不其然,是LD757PS被雷击穿短路,更换后测了一下还是有短路,发现光耦也有问题,再换上,接上220V电源 ,测输出电压正常了,装机,烤机

网友:
这应该是屏线的问题,氧化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