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上有闪动的线

楼主(2013-05-06):
修一HKC983A彩显,屏上有不定的干扰线,且屏随线的变化而抖动。换过逻辑板还是那样。请帮助。那些线能随画面明暗改变它的多少,和位置。

网友:
看来只有换一张屏了、、、

网友:
逻辑板你也能换吗?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玻璃基板里面的问题  没法修  也不会修

网友:
没换个屏试试 哇

网友:
屏线或屏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些线能随画面的明暗变化。

你按按屏线两头的接口试试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