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866CS编程器能写ROM 和PXE的文件吗

楼主(2013-05-06):
只用过TL866CS编写过BIN的文件,最近有两块主板,在官网下的BIOS,一个是华硕的主板,官网下的BIOS是ROM的文件,另一个是翔升的主板,官网下的是PXE的文件,这两种格式的文件,用这个编程器可以直接写吗,需要转换成BIN的文件的话,怎么转换。

网友:
把PXE改成BIN就行了

网友:
改都 不用改,把下拉框中的all选择,就能选择任意格式 的文件了,直接开刷就行.简单的东西...

网友:
看文件大小应该可以,那就试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