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集成不触发

楼主(2013-05-06):
接了一台IBME40不通电,一查无3V5V电压,我换了6237也不行,没办法发了一个EC回来刚换上去OK了,但刚装完机再试就不行了,又没有电压了,请大家为我分析分析啊!

网友:
干南桥啊 试试

网友:
拆机裸板再试一下,如不行,检查下IO是否正常。I重点查一下那三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换8502  看看6237主供电

网友:
直接连线PR257就好了!客人要得急,我也不知道什么回事!

网友:
PR257是不是性能不良?我只遇到过开关线有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