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36

楼主(2013-05-06):
我前两天接了部CQ36,LA-4743P工作条件齐了,是二修机,换了显卡还是不显示,跑76,1b,搞到这里没有思路了 ,请大家兄弟指教

网友:
楼主 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   建议刷个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?我这也跑76

网友(2013-06-21):
我这里了有一台CQ36 EC  BIOS坏  刷了一个可以 开机  显卡也过 屏也亮了没有字

网友:
我接的这个cq36进系统黑屏 喇叭还没有声音但是耳机有声音  bios刷过系统也做过都两天了   实在是没思路了

网友(2013-07-27):
正修这个机子呢。。。是显卡问题吗???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,待机3,5V被拉低,成了1.3V的0.58V。测了各电感对地都正常。各位有没有碰到过,有的话,给点思路。

网友:
这机器问题好多啊,只知道显卡和BIOS出问题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