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换4灯管闪一下就灭

楼主(2013-05-06):
确定高压没有问题 ,不装背光板后面的铁盖子就不会灭。是不是高压漏电哦。这个要如何处理。换了几次都 一样。

网友:
换过灯管吗?是的话可能焊点的地方没有做好绝缘吧

网友:
很明显高压板坏了

网友:
看看高压是否有问题,再者就是灯管是否换好呢

网友:
可能是高压漏电,但是楼主可以试试装上铁盖子之后,再代换其他灯管看看,是不是其他灯管还有问题,以前碰到类似情况,楼主不妨一试

网友:
绝缘工作没做好啊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问题,跟灯管貌似没关系

网友:
太烦人了,换了个2灯管的高压板就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