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过了WIN7滚动条就灰屏

楼主(2013-05-06):
G460装显卡驱动就过了WIN7滚动条就灰屏   卡在那   有时花屏

最新进展:::::显卡换过了   故障依旧。。  原版WIN7   官网驱动

网友A:
LZ 敢问一下 你用的是官网显卡驱动么?  做的是XP还是w7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 敢问一下 你用的是官网显卡驱动么?  做的是XP还是w7?

WIN7   必须官网!!!!!!1

网友:
进PE尝试一下呢,有可能分辨率设得太高或是显卡不良造成

网友:
机器bios里面有个关闭独立显卡的选项 关了试试

网友:
测了很多了  显卡换过了  供电正常 。。 没招了 。。。 哎

网友:
屏接口你测没有?????

网友:
退机了  客户操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