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维护的高手,像这种情况是不是硬盘坏了?

楼主(2013-05-06):
       我是希捷320GB硬盘,大约用了两年,最近几天感觉有时点击网页反应慢,有时出现没有响应,开机进入系统时屏幕显示鸟文,黑底白字,要大概在4分左右才能进入系统。目前根本进入不了桌面,就卡在技嘉主板的厂家画面上不动了,进不去了,这时进入BIOS也进不去了,进不去BIOS,当然也无法设置优盘启动,也无法看是否有硬盘。最后我把硬盘的串口数据线拔掉,可以进入BIOS。启动优盘也能进入PE(注:这时硬盘数据线是拔掉了的,只要插上硬盘数据线,进不了PE).硬盘指示灯不闪烁。
    为了验证是不是硬盘有问题,我还有一块备用硬盘,替换后,一切正常。请高手指点点。像这种情况大概是不硬盘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啊,而且有希望修复吗?
      补充:插上硬盘数据线,开机停留在主板厂家的画面上,不能进入电脑的BIOS设置,如果把数据线拔掉,再开机能进入BIOS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项进入PE,再插上硬盘的数据线,看不见硬盘。
      最后还是替换一块硬盘就一切正常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3-5-7 00:33):
此硬盘装在另外一台我的备用主机上,又试,能进入BIOS,能看到硬盘,但是进入PE,几次就是看不到硬盘。

补充内容 (2013-5-9 01:33):
看来有时间只有拿去质保了,我不会修硬盘,我已经用U盘制作的启动盘进入PE里去,几次都看不到硬盘,也无法用PE的工具试一下了。

网友:
硬盘肯定坏了。不过修理硬盘必须使用IDE接口。我有软件。没有转接卡。

网友:
大大 请问大概坏哪了?引导区 有坏道么?

网友:
不是大概坏,是直接坏掉了

网友:
检查硬盘有没有坏道就知道呢

网友:
这种事情还纠结换个硬盘看一下就知道辣

网友:
希捷啊.....说不定是固件抽筋啊。反正硬盘不是硬件有事就是软件有事了。

网友:
还有这种是什么情况  联想E60诊断卡出现00或26有光标出现   U盘 光驱都没法进入     不连接硬盘出现检测不到硬盘类的鸟文  连接者出现光标

网友:
硬盘坏了,你试试换一根数据线,如果还是不对,那就是硬盘坏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磁道错误,重新扫描或格式化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应该是有坏道!

网友:
有没有换过硬盘线呢? 是突然如此,还是慢慢加重的?

网友:
,数据线换过的。是慢慢加重的,最先是出现很久的鸟文才能进入桌面。最后就卡在主板的画面上,进不去了。我用我另外一台主机,主板是945,能进入BIOS,也能看到硬盘,就是进入PE去,就是看不见硬盘,看不见硬盘,什么作一些简单的扫描,也没有办法,试过多次,在PE里始终看不到硬盘。

网友:
肯定是硬盘坏掉了

网友A:
学习一下了 但硬盘问题也不会影响到进不了Bios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一下了 但硬盘问题也不会影响到进不了Bios呀

希捷11的(12 也有)固件问题有一部份就是进不了bios.事实上硬盘好多问题都直接影响进bios。

网友:
硬盘坏了也有卡开机logo,你这个问题用那个能进bios的电脑mhdd扫下,看看能不能修复。硬盘也有可能挑盘了。

网友:
硬盘坏更换硬盘吧 你的要是还在保 联系售后

网友:
硬盘坏了!!

网友B:
dos下运行mhdd擦一下,估计还能用一段时间。或者直接换硬盘吧,不要再纠结了

网友:
你试试将这个硬盘换到别的机子上看看,如果还是这种情况,那硬盘肯定坏了,直接换掉

网友:
可以肯定是硬盘坏了,用MHDD修复一下,如果还是不行很可能是固件出问题了!

网友:
先扫下坏道吧

网友:
不是硬盘问题,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果断是硬盘坏了

网友:
低格试试,或者你找软件测试下有没有坏道

网友(2013-06-05):
换硬盘吧   我碰到好几块这样的硬盘了

网友:
   谢谢各位坛友的回复,我进入PE里,用分区工具始终看不到硬盘,使用工具也没有响应。托人已经送质保了,售后说,要送厂家,要一月后才能回来。看来是运气问题,我现在用起的这块硬盘已经用了一万零几十小时了,目前还没有出问题,送质保的硬盘才用五千多小时。谢谢各位坛友帮助。

网友:
硬盘电源接口 或者数据接口都可能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os下运行mhdd擦一下,估计还能用一段时间。或者直接换硬盘吧,不要再纠结了

一看就是硬盘坏了.换硬盘吧。

网友:
硬盘问题。先用HDDREG修复坏道在分区看看。如果还不行就是硬盘坏了。

网友:
效率源扫描有无坏道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坏道的话屏蔽使用啊

网友:
可能是硬盘0磁道损坏,或者是硬盘电板坏

网友:
希捷的硬盘还是慎重购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