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460不定时死机(卡机)问题的最终解决

楼主(2013-05-06):
g460不定时死机(卡机),故障机的现象是有时卡滚动条,有时开机几个小都正常,有时进bios就卡死。有几点细节注意:1.工作电流不正常大一点约大0.5a(是与修复后的比较)。2.不管散热怎么处理cpu和gpu温度始终比较高65度左右,运行压力测是不到2分钟gpu温度82度,cpu75度。3.温度再高风扇始终低速运转。
加焊ec无果,刷bios后结果不亮机了,主板有点变形离hm55较近。最后一狠心上bga加焊hm55温度到230度(正常223度就融了),结果正常了以上的问题都解决了。

网友:
故障现象有时开机还掉电一次自动重启进系统

网友:
对不起各位是加焊后假好有死机了两次,研究好后再发帖

网友:
这个问题 到现在基地里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呵呵 急切等待中

网友:
今天有研究了死机时+3vs为3.29v,3。3v电感发烫;正常时3.302v。于是在+3vs处也就是u4输出端加3.3v烧鸡结果电流1.1a左右显卡剧烫,有时电流在0.5左右显卡微热(正常机子电流0.4左右)
怀疑是显卡问题结果用户不修了,未得到验证。同行有机会不碍验证一下看到底是不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还有显卡温度高,绝不是散热的问题,针对我这台机子

网友:
显卡坏了?新手等答案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