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FOXCONN不跑码,好像问题在内存这块样样?

楼主(2013-05-06):
今天收到一块主板FOXCONN A78AX-S  故障开机不跑码, 新手学习请不要见笑,测量一下,内存供电、CPU供电都是0v,记的好像AMD的主板是不是先出内存再出桥供电,再出CPU供电(这句话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一下) ,于是测量了一下内存上管d极,有5V输入,控制极电压为0V,输出当然为0V,于是从控制极跑线,发现到了一个“TEGERONE”的多脚芯片, 怀凝是这个芯片问题,由于没有这个芯片代换偿试, 于是又去乱测了一下,当测量到南桥边的25。000晶振,触发后,一个脚电压为1。34V,另一脚3。3V左右,感觉到这里不对,本想换了结果又去看了一下32。768的晶振感觉电压压差也大了一点,结果就更换了32。768和25。000的晶振和协振的电容,现在还是没有出内存电压,是不是要换那个专用的芯片才可以出内存的供电呀。“请问下这个芯片是不是有开启信号,是不是34脚吧,还是哪个脚位,如果是34脚对地短路,开启信号如果对地短路是不是要跑元件”

网友A:
内存芯片没工作,查芯片各电压是否都正常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芯片没工作,查芯片各电压是否都正常,

这个芯片长的脚比较多,不是8脚的,看了一下芯片供电好像都有,好像没有POK信号

网友:
专用芯片,除CPU供电外其他供电都他管,看看他工作条件满足没,内存总线桥都没供电吧

网友:
TIGER ONE坏的也多,不过建议楼主先换CPU和刷刷BIOS,再做下一步-----北桥。这个北桥有3路供电的。

网友:
哥们:这个板子的BIOS给备份个传上来吧。。谢了。。。
另外提示下:富士康的这个东西,内存没供电很可能不是内存的问题。。是其他地方有问题造成TIGER ONE保护不输出,具体的我也不会修了。碰到好几个740芯片的板子都是这个问题。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的管子好的坏的啊   别管子坏了你在那量半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