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LX V2复位灯不亮

楼主(2013-05-06):
待机状态下,开关针无电压,上假负载测得,核心电压为0.75V,复位电压0V,VTT0v. 我是个小小菜鸟,求各位前辈指点下,这个我该怎么查

网友:
开关针无电压,核心有电压?

网友:
开关没电压先看下3.3V(PCIA14)有没有电压。没有查相连的电路上三端稳压管。有就追开关线路上电原件

网友:
嗯,是CPU假负载,谢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