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16s 暗屏问题

楼主(2013-05-06):
hp 4416s 屏线接口的电压都正常,暗屏,求助种
暗屏

网友:
LCD屏吗? 高压板看了吗? 灯管亮吗?

网友:
可能屏或屏线

网友:
led还是lcd

网友:
4416S有LCD也有LED的,因为2种我都看到过

网友:
是LCD还是LEDK啊 楼主

网友:
这楼主也没说明白啊 不过LCD的话检查高压板LED查屏

网友:
检查灯管亮不亮?换屏试试

网友:
屏的开启信号

网友:
什么屏的啊,没有说清楚怎么帮的、

网友:
换灯管试试,不行再检查屏线接口

网友:
要先试试灯管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看看3。3V 信号到了没有

网友:
先确定是什么屏LCD 暗屏就是高压 开启 灯 LED 你测升压电感那个电压

网友:
屏的问题大一些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试,先确定问题在哪里!再才好下手啊!

网友:
换块屏试试。还有屏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