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两张256显卡不懂怎么维修,请求指导

楼主(2013-05-06):
pci-e显卡,不懂怎么检查了,修了很久都没有修好

网友:
神马问题都木有说,让高手们怎么为你解答呢 .

网友:
问问题,LZ问的真有水准!大伙都猜吧!

网友:
查电源电路,再查显存,最后是芯片

网友:
4楼,说的对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 神仙都帮不了你

网友:
高手在哪里?

网友:
我顶你个肺啊,核心供电,显存供电,bios,78M05,7408/74125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