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电路板上68UF 400V电容可以用100UF,450V,电容代替吗???

楼主(2013-05-06):
液晶显示器电路板上68UF 400V电容可以用100UF,450V,电容代替吗???急求

网友:
当然可以。原则是耐压值和容量等于或大于原有的。

网友:
是电源板的话,绝对可以

网友:
可以的 电容代换大一点没关系的

网友:
只要放得下,换大更好一些。

网友:
耐压大点好,能换

网友:
完全没问题   只要耐压值   和容量  大于原来的   都可以代换的

网友(2014-06-21):
我也有一个47UF400V换100UF450V 不知道能不能代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