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是同行,大家来参考一下哈

楼主(2013-05-06):
宏基4745G开机不出发有没有什么通病,请高人指点啊!!

网友:
宏基的机器经常BIOS有问题,你刷刷看呢

网友A:
LZ
从基础出发吧
没有怎么多的通病可修的
光会修通病,也不是什么好事

网友B:
不触发看待机有没有啊,有的话,开关有跳变,就先刷个资料,从简单开始

网友C:
LZ一句开机不触发 给我整蒙了   开机了还不触发? 呵呵开个玩笑  看看供电芯片3V5V出来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
从基础出发吧
没有怎么多的通病可修的

也是啊!不过能节约时间当然更好啦,以后上手也快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触发看待机有没有啊,有的话,开关有跳变,就先刷个资料,从简单开始

就是没有跳数啊,到现在还没怎么学会跑电路才来求点经验啊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Z一句开机不触发 给我整蒙了   开机了还不触发? 呵呵开个玩笑  看看供电芯片3V5V出来没?

呵呵,还挺幽默的啊。小弟我还不怎么会玩电路啊,不管啦先做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没进水的话应该是BIOS出问题了吧.

网友(点评):
bios没问题啊,我刷两次啦

网友:
楼主说的太笼统了吧!都没说明具体问题!

呵呵,我还不怎么熟啊,慢慢来吧,下次注意点就是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