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故障一例

楼主(2013-05-06):
客户拿过来一台机器,点不亮,长鸣报警,跑码C1,初步判断内存问题,果然,两条内存中一条可以正常工作,另外一条报警,把报警内存插另外一台机器b,很无语,居然能用,突然想起来Thaiphoon了,把好的内存都插到能正常工作的机器b上,打开Thaiphoon.exe,点击read,读取spd,然后save保存spd,然后换有问题内存,然后点击open打开刚才保存的spd文件,然后点击write\FULL WRITE,写好后,把两条内存装到客户机器,点亮,ok

网友:
你那图打开的是什么东西电脑上有吗?还是什么软件

网友:
专刷内存spd的一个软件,可以超频内存等等

网友:
Thaiphoon Burner是“刷内存条上SPD芯片”的软件,SPD是一颗8针的EEPROM(电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), 容量为256字节,里面主要保存了该内存条的相关资料,如容量、芯片厂商、内存模组厂商、工作速度等。
SPD的内容一般由内存模组制造商写入。支持SPD的主板在启动时自动检测SPD中的资料,并以此设定内存的工作参数。 不适当的SPD值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如下:
(1)计算机工作不稳定或当机。
(2)计算机性能无法达到最佳化,一般市场常见的内存为了兼容性问题,将SPD值设置得太宽松,致使计算机工作效率无法提升。

网友(2014-03-17):
以前也碰到过同样的 问题,但是不会解决

网友:
以前见他们刷过,是用半条内存插槽,也不知是自已做的还是?

网友:
我现在怎么老是没刷成功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用过,下载一个试试,研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