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2 不开机

楼主(2013-05-06):
接到个HP CQ42 本本 ,AMD平台 ,主板版号:AX2。
插上可调电源  待机电流基本正常。 笔记本电源接头的指示灯没亮。肯定不开机。
经检查发现公共点电压为7V。 公共点没微短路。 看来问题在保护隔离电路。
打开电路图 看了下。发现这机器的保护隔离和其他的有点不一样。19V供电经过双向
二极管PD16 再经过N沟道MOS管 (pq55)到公共点。测量发现PQ55的4脚D级有19V 。1脚G极7V ,3脚 S级7V。
二极管档测量 发现G S级正反阻值200左右。(就是PQ55G级到公共点的阻值)
从电路中看下了 发现能引起这故障的可能就PQ55 GS微短 和电池放电管子PQ58GS微短 。
吹风吹下PQ58后 通电 测量PQ55的G极正常了 为23V左右。此时电源接口的灯也亮了 。测量公共点为19V 。
接上屏  OK了。 此机的PQ55G极电压来源 为 19V进过PD1和pr82加到PU5的1脚,然后PU5 8脚输出23V左右经过pr204 加到
PQ55的G极  。

网友:
呵呵,相当简单的问题,隔离保护这块东西不多,

网友:
是啊  !楼主  惠普 和戴尔 基本 不开机 都是  保护隔离 电路 问题....

网友:
这个管子的注意  一不小心换成N够到了

网友:
pu5 是升压芯片   楼主的这个板子是pq55虚焊

网友:
要么就是管子虚焊了 要么就是管子性能不良导致拉低电压!

网友:
今天接CQ42  接上可调电源,有时候不开机,有时候掉电。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,实在量不出是哪里,师傅说用原装电源看看,结果好了。郁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