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60 独显 BIOS

楼主(2013-05-06)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NjE5ODIzfDJhNWFkMjRkYWFjM2UyMzczNjUzZDkyMzhmZmUzMmM2fDE3NzkyNjE4MDU%3D&request=yes&_f=.rarattach://619822.rar

V460 独显 BIOS   解决重启不亮和关机不断电

V460 BIOS.rar

重启不亮和关机不断电的可以刷这个

网友:
谢谢 正在找  可惜没分了~

网友(2013-06-06):
真能解决关机 不断电吗?

网友:
谢谢,试过了可以!!!

网友A:
楼主确定好用吗 ??我写完你这个程序后可以正常关机 了 ,但显卡温度很高,请问楼主遇到过没有!!谢谢了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确定好用吗 ??我写完你这个程序后可以正常关机 了 ,但显卡温度很高,请问楼主遇到过没有!!谢谢了? ...

我刷完一切都很正常啊 ?  你看看是不是铜管问题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刷完一切都很正常啊 ?  你看看是不是铜管问题啊?

感谢!的确是铜管的问题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