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修机不容易【进水的G470】

楼主(2013-05-06):
客户送修G470  说是进水。
拆机   电流0.34A左右不动   ,经测无CPU供电  。上下管控制极无电压。
用的CPU 供电IC是ISL95381 。 找了IC的资料

经查 22脚5V   23脚0V 。 23脚经000电阻过孔  。理论上是跟VIN相连 但不通。细查 用上了放大镜了 发现过孔后线路上有1小点像污渍样  清洗后经测发现断线了。接下来就简单了 补线。开机 跑0.9A多亮机了。
还是
老样子。上个备份的BIOS

网友:
自沙了 再上BIOS

网友:
进水机器观察进水的地方就行

网友:
嗯   很细心 多看主板多观察有好处

网友:
进水,很多是 大电压的地方断线,

网友:
细心真好!我也是修台一样的机器,烘干修补后电流0.8不动,CPU供电正常,桥也换了,BIOS也写了,就是不跑码,估计还是哪里断线了。

网友:
不错      ,很细心  一般 进水的   都先检查  外观的

网友:
啊,是这个样子的呀

网友:
见到便宜了 呵呵    进水机器  多观察很多都能解决

网友:
我遇到的就是烧了一大片,直接烧到北桥。哎 进水的就得看运气了。

网友:
能查出断线真是不错了,楼主很强大。

网友:
维修进水的机器一定要细心,很多都是电阻坏了,断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