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,我这块硬盘的资料是否还有救?

楼主(2013-05-06):
一块自用的西部数据的2TB绿盘,型号为:WD20EADS,MDL:WD20EADS-00S2B0,装WIN7系统,在使用的时候之前没出现过任何异常,后来上56网用56的客户端下载一部电影,下载过程中,电脑突然反应奇慢了,硬盘灯常亮,后来发现反应慢是因为硬盘读写慢(因为电脑的其它操作正常),开始以为是软件故障,重启就好,于是果断重启,正常关机用了10分钟,启动过程中就一直停在了滚动条的位置,硬盘灯常亮。以为是C盘系统出问题了,就用U盘的PE系统引导,但只要挂上硬盘,引导就停在滚动条的位置,硬盘灯常亮,拔掉硬盘线,U盘PE引导正常。没办法,只能用U盘引导进DOS,启动diskgen查看硬盘分区正常,每个分区都可以可以打开,但反应奇慢,每打开一个分区的查看里面的内容要3分钟才有反应,于是先把整个硬盘的分区表备份后,进行了一个很愚蠢的操作:删除C盘分区,删除操作也很慢,但总算能完成,再访问其它分区的文件,反应一样慢,没有任何改善,想把文件复制到U盘,也十有八九会出错,显示文件损坏。后来没敢再弄了,关机。根据硬盘的SN上官网查保修,显示此盘保修截止日期是2013年2月份,刚好过保就坏,绝了。现在问题不是硬盘,我是想找回里面的资料,都是些儿子从出生到现在的生活照片,很有纪念价值。请教各位大哥我还有没有机会找回?这个硬盘故障请帮忙判断是盘体机械故障(硬盘运转正常,里面没有异响)还是电路板故障(固件?缓存?),硬盘开机识别正常,进MHDD扫描开始第一个是红,扫了几秒的正常区域后就是慢慢出来一个一个红叉(UNC),退出SCAN命令,从硬盘的其它区域开始扫,不论从哪个区域开始,第一个必定是红色,后有小块是常,之后就是连续的红叉叉。
在这里希望大家不要嫌我啰嗦,我是希望把事情的过程全部说清楚,希望各位大哥能帮我想想办法,里面的资料对我的家庭来说是太有纪念意义了。最后再问一个问题,如果是电路板坏的话,我买一个一样型号的硬盘,把电路板换过来,我里面的数据是否可以读出来?谢谢!
再重新补充细节:把此坏硬盘挂在另一台机上做从盘,启动在滚动条的位置停留15分钟左右(此期间硬盘长亮,偶尔闪一下),进到桌面,打开我的电脑,5分钟左右坏硬盘的最后连个分区正常显示,也可以打开访问里面的,但每操作一次,就要等几分钟,速度奇慢。此硬盘一共分了五个分区,C,D,E,F,G,现在F,G的内容可以显示,但慢,C盘已被我删除,D,E显示有分区,但数据为0,分区内容丢失,不知道是不是被我删除C分区时连累到了。用HD TUNE4.6查看健康一项,C5:当前待映射扇区:1461,C7:Ultra DMA CRC错误计数:1520.启动HD Tune要5分钟,查看健康状态也要1-2分钟才显示结果。

网友A:
多磁头盘,坏了一个磁头,要数据就需要开盘换头。我真诚的建议大家,如果有重要数据,建议买一个希捷企业级盘。
WD 的绿盘就是个玩玩的东西,下载盘,质量很差的。

网友:
谢谢版主,请问这样开盘弄下来费用大概要多少?

网友:
找你们当地的数据恢复公司问问。价格肯定不低。

网友B:
开盘正常是3000--5000,开盘的时候你跟老板说,你帮我把图片弄出来就好了。不要说很重要,也不要表现得那些图片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, 这样可能会便宜一些, 也看你图片大小来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磁头盘,坏了一个磁头,要数据就需要开盘换头。我真诚的建议大家,如果有重要数据,建议买一个希捷企业级 ...

请版主再看看我一楼的补充细节内容,是不是真的是磁头损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盘正常是3000--5000,开盘的时候你跟老板说,你帮我把图片弄出来就好了。不要说很重要,也不要表现得那些 ...

谢谢指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磁头盘,坏了一个磁头,要数据就需要开盘换头。我真诚的建议大家,如果有重要数据,建议买一个希捷企业级 ...

请版主再帮忙看看一楼最后我的补充细节,帮我判断一下是否真的是一个磁头损坏?开始说的不够详细,不好意思。我真的不敢相信西部数据的硬盘这么脆弱,当时可以正常的使用,并没有震动什么,重启都没有,只是正常的WINDOWS操作读写,都可以令一个磁头损坏,真是太倒霉了!

网友C:
这样子是不是中毒了吧

网友(点评):
没听说过这么厉害的病毒,能把硬盘都搞坏,当时电脑是装有防毒软件的。估计中毒的可能性很小。

网友A:
用MHDD或者VCR扫描,如果坏道分布的情况是一段好,一段坏,那就是磁头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MHDD或者VCR扫描,如果坏道分布的情况是一段好,一段坏,那就是磁头坏了。

那估计我这个不是磁头坏,这个盘不论从任何地方开始SCAN,第一个扇区必定红,然后接着来几行或十几行的正常扇区,最多是几十行好扇区(好扇区中间偶尔一个活几个红叉(UNC)),然后后面就慢慢出来一个个红叉(UNC),我没耐心等,再从其它地方开始扫,现象是一样,所以希望是否是固件或硬盘板的故障?请帮忙指点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子是不是中毒了吧

那就怀疑你的硬盘的质量问题了

网友(点评):
我也觉得肯定是这款硬盘的质量确实不行。

网友D:
你把全盘分区都删除,再在前面建一个小分区,重建主引导记录,看是否能正常,不行就肯定是硬件问题。反正删除的分区是很好恢复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把全盘分区都删除,再在前面建一个小分区,重建主引导记录,看是否能正常,不行就肯定是硬件问题。反正删 ...

因为这方面的没什么经验,不敢乱来,搞丢里面的数据就太可惜了。现在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里面的数据给弄出来,不行只有拿去华强北给人看看了。希望是硬盘主板的故障,要是真要开盘那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最少坏了一个头,如果,如果磁头不坏的话,就不会出现一段好一段坏,容量这么大的盘,开盘风险也很大。

网友:
买个好一点的小容量盘,放重要资料,你这样的盘专门用来娱乐就可以了,你去叫人开盘弄图片,别人肯定会宰你的。

网友:
百分80是头坏了,西数的盘就是容易坏头,我自己用的1t也是坏了一个头,我的1t数据呀,搞死我了,还好自己会数据恢复,把最重要的恢复出来了...盘也是自己修好的,砍了一个头好了,成了750g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