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笔记本主板接VGA接口

楼主(2013-05-06):
我这里有个仿苹果的笔记本主板px1c,外接VGA使用,在不进系统的时候是正常的,但是进系统后外接显示器就不显示了。VGA模式能进,单不能修改分辨率。修改就黑屏。求高手赐教,该如何修改电路,做到进系统也不切换显示模式!!谢谢!!在线等……谢谢!!

网友:
怎么么有说话的啊。自己先顶起来!!

网友:
发现用自新的3150的intel驱动。能行外接显示了,但是好像这样的外接显示外接触摸屏触摸位置不对。
有谁改过求赐教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