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.1音箱维修秒杀秘诀.新手可以看看

楼主(2013-05-06):
                 当接到音箱后,首先插电观察故障,【不要担心内部有短路会烧毁后继元件,220V间有保险管】,如果插电按开关后无任何动静,指示灯也不亮,那么不要犹豫了,拆开音箱,先量220V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再量变压器输出端是否有双交流输出,如果输出端为3根线,那么中间线就是共地,【放心电不死人的】

如果没有输出双交流,那么直接可以更换变压器,【没钱买变压器的可以选择自己重绕】。

      如果插电后,指示灯亮,但是有很大电流声,不接任何音频信号也有很大电流声,那么就直接打开音箱看看两个25V大电容是否有鼓的,如果有就更换,更换后如果还是这样,【一般不太可能】检查整流管IN5401是否反向击穿,如果发现整流管确实有坏的,自己又不知道如何替换,那么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,找个整流桥【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拆,一般功率都够用了】一共4个脚,中间两脚是~~,这两个脚就接在环变压器的输出端,两边的两个脚分别是+ —  这两个脚分别引出的线接在大电容的正负级,【注意这两个电容是串联关系,+ — + —,正极接第一个“+” 负极接第二个 “—”】前提是原来电路的二极管全部拆掉。

         如果故障是插入卫星音箱有很大电流声,不插卫星箱,主箱正常,那么就直接更换两个卫星箱功放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