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3-05-06):
E420换主板后键盘的红扭扭失灵,刷BIOS也不行,在原机的主板上就能使用,怎么解决
刷BIOS

网友:
那东西失灵,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,自己检查一下就行

网友(2013-07-07):
没有搞定,客户说直接用鼠标了

网友(2013-09-09):
还是换的主板有问题,应该就是断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