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L6324A 和ISL6324 能代换吗

楼主(2013-05-06):
ISL6324A 和ISL6324 能代换吗 ?谁试过? GA-MA770T-UD3P CPU块坏了,换了一个,一样没有电输出,要的是6324A 发来的是6324 不知道一样用不?
cpu

网友:
一般来说不同的应该不能换的吧

网友:
没一个回答干脆的,

网友:
应该可以代换

网友:
换吧,不怕不所

网友:
查了pdf可以

网友:
我代换了不行,想问下谁化换成功过吗? 就能分清是块坏了,还是不能代换,可看看这么回答,都是灌水的,答非所问! 唉

网友:
可以代换,引脚定义一样,代换不好用你还是查查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查下数据手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有换好过,但很多板不能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