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206V3L 提示无视频输入进入睡眠模式

楼主(2013-05-06):
开机 显示LOGO 画面  接着提示 注意无视频输入 注意进入睡眠模式  完了 就不显示了  这是驱动板的问题? 怎么解决  希望各位指点下的 谢谢

网友:
这样的试试重装系统咯

网友:
驱动板上有个6脚芯片坏了,拆除就可以了,不装也没关系的。

网友A:
八腳芯片壞了不是六腳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八腳芯片壞了不是六腳芯片

8脚 芯片 你说的 25呢芯片?

网友:
找到vga接口的13  14两孔,看看对地阻值是多少

网友(2016-07-31):
bios坏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bios坏的可能性大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