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开机不显示,电流0.7

楼主(2013-05-06):
Y450开机不显示,电流0.7 不过显卡,,但是前面有时可显示。。
显卡

网友:
这个问题怎么好说呢,你要测供电的,0、7大概是到北桥吧

网友:
用风枪吹一下显卡

网友:
有时能亮有时不亮,楼主不妨加焊一下显卡看看。

网友:
这个有小电源板吗?小电源板经常喜欢坏。

网友:
应该就是有点虚焊

网友:
应该是NB问题吧,

网友:
前几天修了一个不定时掉电的问题是EC的问题

网友(2014-06-18):
USB有没有坏,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电流有没有跳变

网友:
风枪加热显卡试一试,有可能显卡虚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