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如何改通用电源板和通用驱动板啊

楼主(2013-05-06):
只听别人说过  买来电源板 和驱动板子这么接线啊  谁有教程么  我想弄下看看  我自己认为是不是信号接信号  供电接供电 啊 还有一个调节亮度的 接3个就可以了 那驱动板呢  详细说下

网友:
都一样,供电,开启,接地,

网友:
要编程器的吧!研究下其实还是很简单的

网友:
换通用电源板的时候注意接供电,地,ON ,亮度调节可以不接

网友:
就两根一根是接地一根接VCC找出这就0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