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下管有1.08V电压,cpu还是没有温度

楼主(2013-05-06):
(无正文)

网友:
CPU产生电压是有很多方面决定的 你光给这样一个条件 没人能回答出你的

网友:
CPU工作要供电、时钟和复位三个条件,你只查供电是没用的

网友:
上假负载,测供电、时钟和复位

网友:
我是新手,考虑的可能简单点。我是这样想的,下管有电压说明CPU供电是正常的,但是没温度说明CPU没工作。那值得注意的就是VID、CPU座的连接是否虚汗(供电)、时钟、复位!查到故障顺藤摸瓜一步步往上找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