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南桥发热,自检不过

楼主(2013-05-06):
IEM的南桥,发热异常,电流跑到0.7左右,各电压都有出来
耳机孔和USB那块小板的排线接口那里有一点进水腐蚀,酒精洗过无果
测USB阻值正常,没有滤波器,怎么下手?

网友:
这机器原来是换灯管的,之前都可以点亮,不过第一屏过了以后有个内存检测错误的提示,我就没管它先把灯管换了再说,换了以后竟然点不亮了, 真见鬼啊,这要怎么是好啊,求师傅们帮帮忙了

网友:
检查一下主板是不是短路

网友:
换主板算了,要不然只有修内存了刷BIOS下

网友:
内存肯定换过了,我也怀疑BIOS,不过这前后也没半个小时,就换个灯管也没碰主板怎么就会点不亮了,换主板不好换啊,客户给我是点的亮屏暗的,而且和客户说也是换灯管就OK的

网友:
现在是内存不过你先刷了噻,不行的话只有查屏接口了

网友:
电流跑到0.7左右 是滞有跳变你没有说清楚呢,如果没有跳变,CPU没工作,当然是黑屏的,
南桥过热一般是因为南桥过载造成的,逐一断开各外设开机尝试,极有可能是说的进水那地方有短路造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