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电源高压一体板双输出值有5V不用12v可以吗

楼主(2013-05-06):
新手求教电源高压一体板双输出值有5V不用12v可以吗

网友:
打错字了 只用5V不用12V可以吗

网友:
5V能带动高压板就可以

网友:
就是说12V不接任何东西,也一样可以正常使用时吧!

网友:
电源板输出两组电压,这样设计自然有它的道理,你只用5V不用12V能代动高压板吗??

网友:
5V只给驱动板供电,12V是高压供电,你不用12V难道想要加用5V高压条!

网友:
5V多数是背光驱动IC供电,12V是高压供电

网友:
我手头这个显示器 电源高压一体版和驱动板之间8根线  2个5V  2个地  1个开启 1个背光  1个不认识的电压大概 1V   还有个是给声音供电的 没看到12V去了哪 声音供电这个电压大概14V多点 具体型号我忘了  明天去店里看看再发。

网友:
没发送成功?

网友:
5V应该是带不动高压的吧

网友:
高压板输入电压一般都是12V的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,有些你们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,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,是个困惑。

网友:
比如说我手里这个通用驱动板鼎科2270  2个借口 一个是接高压条的 上面标记12V  5V  GND EN ADJ  还有个接口4针的 12V 12V GND GND 像这样的驱动板 接电源高压一体板该怎么接?

网友(点评):
驱动板供电的。地线,开启信号,

网友:
不可以  高压都要12V供电的

网友:
不可以,必须是5V12V,要不就是12V,单5V,高压板怎办?

网友:
12V.5V.地.开关.亮度.

网友(2015-09-23):
也不是不可以。 看清楚楼主说是高压一体板   高压电压不在接线端口那里出  如果是单单是用来供驱动板电压5V就够了  不过也要看屏幕是多大的  如果屏幕需要12V供电就一定要12V

网友:
没12V没背光

网友:
老笔记本的高压板可以5v,显示器是木有介样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