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PCEA18EC BIOS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06):
在下修一台VPCEA18EC,客户升级BIOS过程中死机导致重新开机无显,我在论坛下载了几个BIOS能显示,但一进WIN7系统风扇转速达到5000转,测过温度都很正常,风扇噪音太大,客户无法接受,现在实在找不到合适的BIOS,望同行提供一套(南桥BIOS和EC BIOS),十分感激!!!!!,在线等……。

网友:
看来只能靠自己,问题已经解决

网友:
想要降低转速还不简单啊,可以把风扇的供电脚电压拉低点啊,又或者将其供电脚中串的电阻换成一个较大的阻值的电阻啊!

网友:
能不能共享一下你的BIOS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