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,关于晶振的问题???

楼主(2013-05-06):
如果AMD的板南桥边上的25。000的晶振一脚电压1。34V,一脚电压3。34V,如果说更换了晶振和协容电容,还是这样,一般下一步整桥吗?我把晶振取下不装直接测量晶振的焊点也是1。34V和3。34V装和没有装电压一样,不太明白要怎么整了!还有就是上传图片,我已经是JPG 815K的文件夹了,他还是说文件格式不对或文件大大。如果我在发表贴子的时候点图片,他又说输入图片地址,长宽多少,又不是网络图片,怎么输址,我的图片在硬盘 里面,请会的朋友教一下,谢!上传里会说

附件上传完成!成功 0 个,失败 1 个:
YP20130506114727698.jp...: 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(不能超过 307200 字节)

实际文件512K  JPEG的格式

网友:
你测下谐振电阻 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协振电容,一般不好测量吧,我只测量了一下是不是短路,测量后不短路,但容值没有东西测量,你有更好的方法吗?

网友:
SBQ没有、不好整、对着办量

网友:
就当晶振和电容是好的如果两脚电压的压差过高一般整什么地方如32.786旁和桥旁的25.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