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560不亮求助。。。

楼主(2013-05-06):
一台联想V560被上家破坏,被我量的量看的看发现线就被划断了5条,有三条好接秒秒钟就接好了,还有两条是连根拔起的(PCB板表层都被铲掉了一小片了)根本就不知道哪条连哪条连到哪里。铲掉的这小片是上家把U19取下铲了然后又把U19装回去,打算玩点猫盖屎。图纸也找不到,现在也不知道U19(是UP7704U8查了好像是输出1.8V的)还是不是原装的(因为EC的BIOS芯片被换了个MOS管在上边,到废板拆了个25L1005刷了装上触发了)现在从不触发修到触发不显示,电流到跑到0.835A,量了各供电都已正常了。麻烦手上在修这个机子的朋友帮我看下U19是什么芯片量一下U19(在ec BIOS芯片旁)的1Pin和2Pin接到哪里,要是能上张U19及附近的高清写真就更好了(我怀疑电阻也被搞掉了)。谢谢给位师傅,谢谢!

网友:
没人在修这机子吗?别沉了呀。

网友:
你说的技术含量我达不到,所以没顶,去找一下别人的维修思路吧

网友:
现在修出来没?那个EC旁的BIOS有备份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