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必须用手摸着才行!!!!!!!

楼主(2013-05-06):
我有个显示器,自己用的,裸体挂墙上。

有一天我动了一下,后面的驱动板好像跟屏后面铁板接触了一下。

后面就是屏上出现很多虚线,闪烁,严重时基本不能用了。

可是用手接触屏的铁壳,就能正常显示了。

我已经把驱动板和高压板、连接线什么的都拆了重新插过,还是如此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接触不好了,屏线什么的

网友:
能跟现链接到墙上看看

网友:
我这儿一个屏,要用手摸屏背板上的一个电阻,屏上才不会有横线,max8795AE旁边的电阻!

网友:
这应该是虑除的杂波集中在金属外壳上,没有有效接地,所以等于没虑波,把电源插座的地线接上就好了

网友:
以前没有这问题啊,跟电源插座的地线没有关系啊。

网友:
屏线不行了把    换屏线试试 不行就可能是 电不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