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 -PWRSHUTDOWN电压是怎么出来的

楼主(2013-05-06):
   如题,X200机器,拔掉COMS电池,插电会直接开机,但是在0.52左右就掉到0.02,在开机开不了,除非在插拔一下自动开机,掉到0.02就不行了。我查了半天不能开的时候是U73 BD4176的46脚没有电压,R747的2脚有3.3V的电压,1脚没有。 不知道46脚的电压是BD4176发出来的还是VCC3SW通过R747过去的?我测了R747的阻值是对的。

网友:
还有要是换BD4176,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的

网友:
修过一样的 查查板子上 3个电感一排的玻璃供电芯片

网友:
要换这个芯片了     不知道带不带程序

网友:
46脚 out 是输出的意思,你可以换个电阻试试  正常来说VCC3WS应该是发出去的

网友:
检修的过程说的不是很清楚,没有听明白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保护了

网友:
这个是这个芯片所检测的条件满足后,好像是开漏输出,就相当于芯片和外部电路隔离,由3SW上拉,这样来开启保护隔离的。现在没有过隔离,应该还是条件不满足,重点查查温度检测,或者是适配器接入,还有就是X200系列有个电阻容易坏,10欧的,你找找,我之前发过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