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:加焊南北桥的最佳方法和经验

楼主(2013-05-06):
我加焊了一块虚焊的南桥,出现了芯片下锡珠相连短路不开机故障,补焊失败了,我未加助焊剂,加热中动过南桥,我想知道锡珠相连是未加助焊剂引起的,还是动芯片给搞短路了.
1有人说加助焊剂好,有人说不加助焊剂会更好?
2有人说锡化了后的时间过长会连珠?
3有人说别去动一下南桥,这点本人完全认同,因珠距太小了.我动过南桥,

我找了点论坛朋友的补焊经验
xtcqk :
当南桥底部开始冒泡出烟两秒钟即可停吹,停掉光波炉,此时千万不要去南桥和主板,等凉下来再动,我看很多人都说去动一下南桥,我觉得没必要,只要焊锡开始溶化,两秒的时间足够了,过久会连在一走就麻烦了,连修好两片板了
从零到壹:
桥虚焊.我一般都不加松香,只要控制好加热桥的温度就可以,桥周围的细电容,电阻可以移动,证明加热的温度可以了,可以将温度慢慢降下来!但要记住开始加热的时候,不要把温度一下子调高,板好容易吹爆!小心哦!
如果要换桥,就要加点助焊膏方便焊接!
zengokokok :
我有一个经验,发现加焊BGA时一般情况不必要刷焊膏,因为你刷不到里面,如果热溶进去的话,会不均匀。加焊时很容易把锡珠搞移位或短路,我试过,放焊膏的成功率比什么都不放成功率要低很多,什么都不放成功率有80%到90%

        朋友们你有补焊南北桥成功率高的方法吗?求补焊后锡珠相连的真正原因.

网友:
,其实加焊得必须加焊油更好,

网友:
我每次做都加焊油的。记住焊油必须买好的。

网友:
  不加焊膏我没试过,我都是吹进焊膏再加焊,成功率(不算碰桥失误)应该在90%左右,碰桥老是失误,手老是打哆嗦,一大哆嗦就碰大了,所以不敢在碰桥了
  最近换桥老是换不好,找不出原因,郁闷至极,桥确定都是好的,春节到现在换了五六个桥了,只好了2个,有点憋屈,朋友们同时讨论一下换桥的技巧吧,救救我吧

网友:
做BGA焊接,焊膏的好坏非常重要,没有好的焊膏做BGA即使用万元的返修台也无济于事,信不信由你。

当然是这样,助焊剂,助焊剂

网友A:
肯定要加助焊剂,关键是你手动芯片的力度没掌握好,这方面的帖子以前很多,但那玩意还得自己实践。

一般来说,NV等小芯片力度要非常小,0.76的芯片可以动作大点。

其实,大芯片焊接时基本不用动,只要曲线掌握好就行,因为芯片有自重。
小芯片在上面个硬币之类的,成功率比动芯片高。

有道理,但补焊用的助焊剂,用焊膏好,还是松香水好,如用焊膏,有什么讲究?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,用的是CF-300,开始几片都失败,我就谈谈我的看法,动桥我觉得有必要,因为动下桥你就知道锡有没有完全熔化,再者就是动一下成功率会更高,让锡球接触得更好,你想想有时你拿烙铁焊的加焊的时候你还要反复的磨下元件管脚,因为脱焊的地方有氧化层,如果可以的话把桥拆下来重做会更好,但我是新手,还不会重做,这几天本本比较多,有两台加焊成功了,还要做别的事情,没时间学习.锡球短路的话是可能是因为你动过头了,力度太大了,多试几个就好了,要非常轻,还有温度要掌握好,太高温也可能会短路,新手预热时间可以长些.

网友:
如果用助焊剂,最好用免清洗那种,价格相对较高。普通的助焊剂,清洗时麻烦。
如果用松香水,就不用清洗。
我是用自制的,非常方便。
就是用高纯度酒精加纯松香,制作很简单,价格便宜、效果非常好。

高招,一个角度就能使松香水进入芯片中心,再问一下,小芯片加硬币有什么讲究没有?

网友:
助焊膏很重要 确实要买好的 本人实践证明

网友:
要非常轻  一定要非常轻,还有温度要掌握好,太高温也可能会短路,新手预热时间可以长些.

网友:
有同感的 最近新买的260吹坏了2 块能显示的板子 和2个花屏的显卡的可能是曲线没有选好是什么问题自己一也不知道的

网友(点评):
买的专业机器,加焊4样都失败了,你分析过没有?是焊点未焊好?焊点短路了?还是芯片被吹坏?能否说一下操作细节,好从中找到失败原因.

网友:
不加焊膏我也没试过  每次焊完桥 我都要推一下桥 主要不是看锡珠有没有融化 是怕有些焊点没有接触到

网友:
还有多少用松香水的,说说

网友:
一般把助焊剂做成水状,灌进BGA里再四边倒一下,让里面均匀就得了

网友:
加焊几片 花屏显卡   都黑了 不能用

网友:
一般加焊几次桥板子就不能再用?

网友:
其实加焊得必须加好一点的焊高更好,最好手去动一下,使这接触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要加助焊剂,关键是你手动芯片的力度没掌握好,这方面的帖子以前很多,但那玩意还得自己实践。

一般 ...

学习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新安江 -4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