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0 接电源 报警0187 电池不报警

楼主(2013-05-06):
IBM t60的机子  有超级密码 我换了密码芯片   目前的问题是  接电源 第一次开机正常 关机后 再开机 就报警0187  重启也是这问题
有趣的是 把电源接口拔了 再插上 就能正常开机  但是 还是不能关机再开机  重启也不行。    只用电池 不接电源  就正常  怎样都不报警   哪里的问题? 请教下 机子用着 正常 没问题

网友:
先谢谢 大家了

网友:
适配器接入检测有问题

网友:
哦  还是主板的问题  插入一次 就可以开一次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