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910p集成显卡开机电流到0.7多不亮

楼主(2013-05-06):
接到一个HP6910p集成显卡的机器,来了是不开机,拆开一看保护隔离的PQ3烧掉了,换掉,然后又发现屏线接口处的两个电容也烧了,更换,就是通病的,这还两个都烧,换上接电电流0.7  0.9   0.7这样,不上内存就0.7多,感觉是过了内存不过显卡,会不会是北桥的事啊,客户本来本好好地,突然灭了就不开机了,按理说换上就可以好的,结果电流就是跑不上去,电感都有电压,还有一个特别奇怪就是主板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异响,吱吱的,各位师傅给个方向吧新手头大了。

网友:
我这有一批hp 6910p的机器,都是到0.9卡住不动了。要不就是插一根内存可以亮。据说这个内存供电容易出问题。反正我还没有修好过这个问题。。祝你好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