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天运F2000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3-05-06):
神州天运F2000(型号:EUS4) 不触发维修

同行送来的机,故障为不触发。去掉电池,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.09A(这机器待机有点高啊),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,初步判定 3v  5v  有轻微短路,报价留机!

这款电脑蛮好拆的,几颗螺丝拿掉,取下后盖就直接取主板了,裸机试一样,待机这么高先烧一会吧,烧了数分钟,没有什么异常,就是78L05有一点烫手,经检查输出5V正常,+5VA  +3VA (+5VA通过1084转换+3VA,电路过于简单)正常,判定78L05 和APW7108 芯片正常。

查+3.3V ,找到Q32    S极0V     D极3.3V     G极0V   不正常,正常应该是10V左右,从而控制Q32   D  S 极导通,产生+3.3V。

接下来查5V_ON_HV信号,如下图,VIN19V通过两个200K的电阻和一个场管,导通或者截止形成分压电路来控制5V_ON_HV信号产生+33V  和+5V 电压 。Q16   G极10V左右,Q16导通,D极0V,正常应该是G极0V,Q16截止才对。Q16受 Q17三极管控制,Q17  B极为0V,不正常,正常是5V,使Q17  C  E 之间导通R136接地形成分压电路,Q16 G极自然就是0V,Q16截止,从而产生5V_ON_HV信号。

到这里问题的根源已经找到,缺少+5V_ON信号,经查是IO产生,IO的待机条件正常,但是没有这个信号,判定IO损坏。上淘宝买了3个IO,第一上去竟然直接严重短路,第二个上去竟然不触发和刚开始的问题点一样,冷静了一下,但是我还是果断判定一定是IO的问题,第三个终于OK了,触发了。

但是电流到1.13A就是不亮机,经检查没有复位,最终又是IO的问题,呵呵,但是这次不是IO坏了。而是 PLT_RST# 信号与 IO之间连接的锡点掉了,刚才换了几次IO,不小心拖掉了,直接飞线上去。

经过一番波折后终于亮机了

网友:
确实现在修机子订的芯片真是让人纠结  本来找对了故障点 结果换的芯片有问题导致走弯路 加大了维修的难度!有时候坚持自己的判断那还好 就像楼主这样最后还是搞好了 但有时没坚定自己的判断 到最后就悲剧了!

网友A:
+3和+5不是按开关后产生的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+3和+5不是按开关后产生的吗

没学笔记本,自己摸索着修的,不知道对不对,请各位大师指点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没学笔记本,自己摸索着修的,不知道对不对,请各位大师指点。

楼主学的几月份的主板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学的几月份的主板啊

2012年最后一班(农历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012年最后一班(农历)。

我是12月24号走的

网友:
现在的芯片质量真是不敢恭维啊,让维修走了不少弯路,幸亏楼主坚持了自己的思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