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颜色发黄

楼主(2013-05-06):
今天收到客户一个液晶显示器,说是颜色发黄。可我试了试,在我的主机上颜色正常,以为是主机的事儿,只好让他把显示器搬回去,又让客户把他的主机拿来,结果他的主机用我的显示器试了试也是颜色正常,没办法,只好又让他把显示器拿过来,插到他的主机上,真是黄屏??!!!我反复试了试,他的显示器用我的主机正常,他的主机用我的显示器正常,唯独是他的显示器用他的主机是黄屏!!真是纳闷了。于是把他主机上的独立显卡拔下来,用上面自带的集成显卡,还是黄屏!!我真是无奈了,向大家求助。。。

网友:
真有这么神奇?

网友:
VGA线有代换过么?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那条数据线接头的问题!换下试试!

网友:
是线的事儿。

网友:
可能是VGA线的那 个接口吧你看看

网友:
是VGA线的事儿,不过他的线是在显示器里面装着的,要换线很麻烦啊。

网友:
买一个vga头把里面的线重新焊接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只能怀疑是数据线的问题了,你换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种故障也不奇怪,如果对方的电脑和显示器有DVI接口,你改用DVI接口应该没有问题。因为VGA接口的RGB是模拟信号,其信号电压是0-0.7V,不同品牌的显示器这个电压的范围是不相同的。而不同品牌的显卡输出的RGB信号电压也是不相同的。在前几年的三星的CRT显示器上,OSD菜单中有设置RGB信号电压范围的菜单选项。如果两者正好在临界点上,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同时这种故障并不是新机器装好时就有的,往往是使用一段时间才出现。

网友:
接头和线的问题,查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