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 掉电

楼主(2013-05-06):
   机器接电电流跳到0。65左右大概5秒左右掉电重起,反复如此。去掉CPU 电流也在0。65左右,测CPU核心供电VCCCPUCORE不装CPU的时候电压1。5V,VCCCPUCORE和整机同步掉电。但是装上CPU之后,VCCCPUCORE瞬间掉电,电压在1V左右,CPU掉电之后,电流还在0。65V左右,大概5秒才掉。VCCCPUCORE管理芯片ADP3207 的VCC 5V ,1脚3。3V,2脚3。3V,3脚5V,不管CPU电压有没有掉,电压都有。CPU复位只要整机没掉电的时候,1。05V也有,但是CPU复位脚(C1)对地阻值只有80呕。
    另外VCCCPUCORE电感对地组织330欧。希望高人能给予指点啊,一个CPU电压修不出来,我太惭愧了。

网友(2014-07-01):
3.四秒掉电
CPU供电时钟复位PG已满足,但不能正常动作下去,芯片的自动保护引起的掉电,跑OO掉电,通常出现在CPU与北桥,北桥与南桥,南桥与BIOS之间的总线异常导致。一般按不跑码来查。

网友:
一般这种情况我都会先刷BIOS

网友:
修个一样的 不过是集成显卡  不放内存不掉电 放内存0.6掉电

网友:
维修过一次,以为搞了太久了,没办法,结果去吹北桥,就好了。运气有点好!

网友:
  下个点位图一步步查下啊

网友:
我认为先查北桥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