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0 保护隔离不过VS电压低与正常电压1.几v

楼主(2013-05-06):
6脚高于5脚电压0.2v左右。 7脚输出低电平
vs电压偏低什么原因容易造成此故障
拆掉pu2
电压都恢复正常了

者短接PD4

补充内容 (2013-5-7 15:49):
是3.5v待机芯片出问题了。B+过了PQ1就低了。

网友:
楼主描述的不清晰 还有图纸贴全点

网友:
不太明白楼主要问什么,好像是自己跟自己说一样

网友:
说的是什么呀 没看明白 VS和PU2的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