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长城电源ATX-300SD 待机+5V电压升到22V

楼主(2013-05-06):
长城电源ATX-300SD 用万用表测 待机+5V电压升到22V,绿线和地线短接输出其它电压正常,也是待机+5V电压升到22V

网友:
光藕有问题,换颗上去试下便知!

网友:
换光藕也是一样

网友:
主查辅助电源反馈电路,光藕,431 等

网友:
查待机电路

网友:
这个5V待机,看一下它的前面有没有稳压二极管,是不是稳压二极管坏了导致电压升高,我也不太明白,楼下继续。

网友:
TL431的损坏可能性大一些。

网友:
查反馈电路,特别是431可以换下试试

网友:
换了431也是一样,

网友:
检查一下辅助开关管旁的C945或C1815,更换50V的小电解电容